孔偏差很大,求助

楼主(2011-03-08):
模具装夹好以后如图所示

网友:
那个孔偏差很大

楼主:
在前面一个帖子里有此题  是内孔周围的六个小孔,有一组孔偏差比较大,模具应该没有问题   是不是就只有认为的原因呢还是其他原因也可能造成这样的呢

网友:
  应该是砖头的是!专跑了

网友:
基本可以排除钻头的问题。
十有八九是夹具的定位问题造成的,另外这么大一个钻模板选用的压紧螺栓也弱了点。

楼主:
今天又查了一下换了一台钻床偏差就小多了,会不会是钻床的原因呢

网友:
校正一下工作台的平整度,还有钻头伸出部分是不是过长产生刚性不足,要是过长刚性不足建议分两次或多次加工,先用短一点的钻,然后在用长的钻透

网友:
要是中心距正确应该是工作台和钻头垂直度不垂直,校正一下,还有就是钻头在钻孔时先让它自己先自动找正,再进刀

网友:
按你说的反面中心距正确,应该是工作台和钻头的垂直度不行,校正一下工作台。还有就是钻孔时先让钻头自动找正在锁紧加工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是不是钻套的长度原因呢

网友:
一切皆有肯能皆有可能

网友(2011-08-12):
能不能介绍一下偏差的哪种?孔偏、孔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