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00mm的长孔谁能加工

楼主(2011-03-08):
2300mm的长孔谁能加工。可以对头钻,孔为2个16和一个26的。在90粗的轴端面上呈品字形排列。加工厂最好在北京周边

网友:
这个也太长了点吧。

网友:
活塞杆的吧!找枪钻吧,河北有些地方有,干热板的,打听文安吧,

网友:
2300以前钻过,不过误差较大
如果孔是有配合的,估计比较难
只是流体通道的话就好办多了

网友:
先用短的钻,依次用长的钻啊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把砖头焊接在铁棒上就可

楼主:
孔精度不高。是走水用的,材质是2cr13 就是不知道哪能加工。价格是多少?

网友:
用深孔加工,枪钻,设备台湾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