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耐用插齿刀

楼主(2011-03-08):
数控插齿机,齿轮模数6,四刀插成,冲次48,内齿圈,齿数121,每件磨刀一次,效率低。请大侠指点迷津,那种刀耐用,谁家的性价比较好!

网友:
带涂层的比较强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就是带涂层的,谢谢你!

网友:
每件磨刀一次 是狠要命的

楼主:
是啊,很要命的

网友:
工件材料,状态,刀具材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刀具图,零件材料,加工参数,切削液,浓度等,都要知道才好分析。

网友:
建议楼主用M35或M42的插齿刀,还有涂层好差相差很大,加工材料不同涂层也不同

楼主:
谢谢诸位大侠

网友:
关键还是要刀具本身的材料要好,最好是含钴高速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2012-10-19):
工件的材料,硬度,刀具的材料以及有没有涂层,这些都是问题,先讲清楚

网友(2013-05-14):
非常之好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