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3换立洗头

楼主(2011-03-08):
X63换上立洗头主轴孔端面至工作台Z向最大距离是多少

网友:
卧式铣床的尺寸,以北京一机床的X63为例,其主轴轴线至台面最大距离为420mm,而X63W的只有380mm。
立铣头则各家机床附件厂的型号规格较多,可以直接测量或去电询问,其立铣轴端面至输入轴线的距离。
以上二者相减,就是你所要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