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力搞晕了,问个郁闷的问题

楼主(2011-03-08):
装在电机轴(步进电机)的齿轮,是齿轮直径越大,输出扭矩大,还是齿轮直线小.输入扭力大?
如果是齿轮,齿排的传动方式?

网友:
学习中,这个那里有资料?

网友A:
扭力输出轴齿轮越小,扭力越大

楼主需要休息了

网友:
电机的输出扭矩和你装什么齿轮没有关系,从动轴的扭矩与传动比有关系,转速越低,扭矩越大。

网友:
P=T*W,Ft=2*T/D;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径大,离力大不是更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齿轮,齿排的传动方式?您觉得,齿轮大小不同,转化的直线推力也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支持,完全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扭力输出轴齿轮越小,扭力越大

楼主需要休息了

认真想想,好像是您的说话正确...

楼主:
应该是很基础的东西,还是有很多人像我一样,有不同的想法?

网友B:
M=9550P/n,电机的功率转速一定,输出的扭矩就一定。
如果通过齿轮或其它方式变速,则从动轴的扭矩会变化,也就是公式中的n变化了,P不变,则M变化。n小M大,n大M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M=9550P/n,电机的功率转速一定,输出的扭矩就一定。
如果通过齿轮或其它方式变速,则从动轴的扭矩会变化, ...

您的意思我明白.电机的功率扭力不经过传递当然没有变化;
但是如果该轴套的齿轮,直径越大,(因杠杆原理),它的扭力不是小了吗?
你可以试试,步进电机轴在转动时,手抓不住,但是套了一个大齿轮之后,用手一抓电机马上停止

网友C:
这个楼主还回炉才行了哦哦哦哦哦哦哦。。。。。。。嘿嘿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楼主还回炉才行了哦哦哦哦哦哦哦。。。。。。。嘿嘿 我是来学习的

[有点晕了,别见笑
不对,是越说越晕...

网友:
我觉得楼主把扭力矩和扭力搞混淆啦。直径越大,传递相同的扭力矩所需要的扭力越小。

网友:
因为电机功率是一定的,P=FV,同一个齿轮,V越大,输出的力就越大。力矩就越大;不同齿轮,P=F*W*R=M*W,在转速相同的情况下即角速度相同时,力矩M是相同的。所以输出 的扭力矩是和电机功率有关的,而与齿轮直径无关!谢谢!!

网友:
楼主好像把几个概念弄混了:若是说电机的扭矩,跟电机轴上的齿轮大小没有关系,电机轴上无论装什么,它的扭矩都是一定的(对应相应的转速);若是说“扭力”(即齿轮对齿条的推力),当然是齿轮越小,扭力越大。原因是:扭矩=扭力 x 力臂,扭矩一定,力臂(即齿轮节圆半径)越小,扭力越大

网友:
管你大齿轮还是小齿轮,中间有多少级

只要比较最后的转速即可

扭矩=功率/角速度

功率是恒定的(或近似恒定),转速越高,扭矩越小

网友(2011-06-15):
楼主高中物理都没学好

网友:
按扭矩算就好了啊,出力=扭矩/半径

网友D:
相对于电机本身来说,当转速一定时,力矩是一定的,不管齿轮大与小,输出力矩都是一样的。
当用在齿轮齿条情况时,齿条离转轴中心越近,作用在齿条上的力越大,反之越小。

网友:
佩服楼主,不知怎么混到“元帅”头衔的。

网友:
扭距的大小跟从动轮的速比有关系的

网友:
各种解释都有哦  看来真要去再翻书好好回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时间有蛮久了!不知道楼主得到答案没有。我在这里也算是回答一下吧!
应该说,电机的轴上输出的力矩与连接的齿轮的大小无关,但是连接了另外一个齿轮之后就有力矩的差别了,这个比例就是传动比的倒数。

网友:
我越看越晕了,要回炉到初中去了啊

网友:
真希望机械社区能多一些高人就好,这么一个基础的问题,还有三页问答,哎。  转矩只于输出功率与转速有关系(详见材料力学),跟齿轮大小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有减速机构,也只是跟传动比有关系(其实还是转速)。

网友E:
扭矩=力乘以齿轮半径   楼主吃药

网友:
转速越慢,扭矩越大

网友:
,还是齿轮直线小.输入扭力大,还是齿轮直线小.输入扭力大

网友:
M=9550*功率/转速
。。。。。。。。。。。。。

网友:
直接装在电机上的齿轮在理论计算上不影响电机的输出扭力

网友(2011-07-17):
输出扭矩与传动比成正比

网友:
看完四页的答复我也晕了,力学没学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扭力输出轴齿轮越小,扭力越大

楼主需要休息了

不是齿轮越小,转速越大,扭距越小么?你需要休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对于电机本身来说,当转速一定时,力矩是一定的,不管齿轮大与小,输出力矩都是一样的。
当用在齿轮齿条 ...

正解,你说的前一句“电机本身来说,当转速一定时,力矩是一定的”。但是齿轮大小改变之后,传动机构的特性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了哈,结论还成立么?但笑不语!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扭矩=力乘以齿轮半径   楼主吃药

同样,功率=扭矩*转速  每一台电机都有相应的工作曲线,一定的转速对应一个扭矩。但是后面的传动机构也有一个工作曲线,两曲线的交点是为工作点,后面齿轮大小改变之后,传动机构的工作曲线相应发生改变,工作点也就变化了。所以,你说有无关系?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点晕了,别见笑
不对,是越说越晕...

同样,功率=扭矩*转速  每一台电机都有相应的工作曲线,一定的转速对应一个扭矩。但是后面的传动机构也有一个工作曲线,两曲线的交点是为工作点,后面齿轮大小改变之后,传动机构的工作曲线相应发生改变,工作点也就变化了。所以,你说有无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样,功率=扭矩*转速  每一台电机都有相应的工作曲线,一定的转速对应一个扭矩。但是后面的传动机构也有 ...

你说得太复杂了 什么工作曲线都出来了1.T=9550P/n

2.T=F*L

按讨论内容 P是定值 L算齿轮半径
齿轮大 传递的力小 齿轮小 传递的力大 理由是力矩公式
但是其中扭矩T是根据P来的
一个单位是N*m 一个单位是N
也就是为啥小轮子的自行车比较省力但是骑不快的道理

网友(2012-01-20):
楼主的问题有矛盾,电机输出的扭矩是基本不变的,这样齿轮的直径越小,力越大

网友(2012-05-03):
跟齿轮没关系,跟减速相关

网友:
跟减速比相关

网友:
你都没有把问题说清楚。首先你要明确被驱动的物体要多大力才能驱动,速度是多少。P=F*V;T=F*R(齿轮半径)这些就决定了你选的电机转速和扭力,齿轮的减速比大小。减速比大,就可以用小扭矩电机。

网友:
一般情况下步进电机的输出转矩(扭力)有额定值,在一定范围内它随外载的变化而变化,而与齿轮的半径没有关系。当输出转矩以力的形式传递给负载的话,齿轮的直径越小,力越大。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