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表面电镀层厚度怎么控制

楼主(2011-03-08):
设计图纸一般都会要求电镀多少μm,请问这个尺寸能直接控制吗?还是镀完后还得再处理

网友:
理论上讲,电镀的厚度与溶液浓度、电压、电流、时间、溶液的温度和流动速度有关。

网友:
由于被镀件的外形或形状会影响镀层的厚度,因此在电镀中通常是限定最低的镀层厚度,检测点的镀层厚必须高于规定值。

网友:
通常我们要求,镀硬铬,镀层厚度不小于0.02mm,如果电镀部位是圆周尺寸,该厚度是指单边厚度

如果是装饰性镀铬,我们要求厚度在0.01mm即可,看你们的要求了,镀层厚度是和防护等级相关的,当然也不能太厚,否则容易起皮脱落,而且价格也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厚度:这个得看你所用的镀种(镀锌、镀铬、镀镍等)还有使用要求(功能性、装饰性),根据这些条件才能做出镀层厚度的要求。
厚度尺寸控制:这个就属于电镀厂的范畴了,具体的与电镀液的浓度、电流强度、电流有效面积、电镀液的温度、以及电镀时间,都是影响电镀厚度的主要因素。
后处理:对于大多数镀种,是不需要在做后处理加工的,但象如活塞杆镀硬铬(提高耐磨性)需要电镀后再精磨,一是提高表面光洁度。二是确定其尺寸。

小小愚见,如有不妥,敬请指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件镀层已经过厚,一般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磨削即可,达到你所要的厚度

要是尺寸相差太大,磨完了重新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