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静压用多头泵和齿轮分油器

楼主(2011-03-08):
机床静压用多头泵和齿轮分油器

网友:
哪个厂家的?福鸟?

网友:
共4张图,就直接贴出来,
如果有所不妥还请版主删除。

网友:
不错了,最近正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感谢楼主了

网友:
正好用的着,谢谢楼主提供

网友(2011-04-07):
诺诺的问一下各位恒流泵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控制电机的转速调节流量?

网友:
目前,齿轮分油器可以通过调节前给泵流量从而条件出口流量,小流量多头泵还未见,也不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