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45#冷拉钢调质后 做好的孔的中心距会变大吗!

楼主(2011-03-09):
图纸:25*25*1258MM   孔在25的面上    3排孔    X从边上过来是  59    560   560  79   Y:分中   12
材质:45#冷拉钢 25*26.5*1265的型材
工艺:
     1:长度取到位
     2:按图纸尺寸钻∮6.8的孔
     3:调质
     4;校正  粗磨  26.5至25.5
         5:精磨   25.5至25
现在孔的中心距变大了  ,请问高手是什么原因!   谢谢

网友:
你调质都采用了那些方法

网友:
有没有消除内应力,可能内应力引起变形

网友:
消除高精度工件内应力方法是  加热200-400℃ 长时间保温

网友:
  恩  我支持你说的

网友:
调质处理引起的变形,使尺寸不对了

网友:
调质时会产生热应力和组织应力, 热应力是在组织转变前产生的,组织应力是在冷却的过程中产生的,热应力是向内挤压,组织应力使表层受拉应力,当2者方向相同相反是二者抵消,方向相反二者相互叠加,一般情况下没有完全抵消的。总会有一个占主导地位。 这是调质产生的应力,  还有机加工的时候也会产生应力 ,对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工件 机加工完后基本都有退火处理

网友:
我们这边这种调质件一般是调质后再加工

网友:
那是看材料的..................

网友:
热处理导致变形,调质后要回火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火后变形会恢复吗。这个不是很了解。

网友:
回火是能消除内应力,但是不一定能恢复到原来尺寸啊
一般调质如果HRC不大于40的话都是调质后再加工的

楼主:
我们做的就是去应力   在磨的时候使变形不大

网友(2011-12-24):
留余量就行了,变形是肯定的了

网友(2014-01-03):
我们这种对精度有要求的材质45#的零件,都是先调质,然后再加工的!建议你试下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