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的高效方法,除了常规的车削方法,轧制和旋风铣谁能详细介绍一下

楼主(2011-03-09):
材料为42CrNiMoA长度1600,除了常规的车削方法,轧制和旋风铣谁能详细介绍一下,M52,M45,M64,旋风铣或轧制谁能详细介绍

网友:
大尺寸内螺纹除了螺纹铣还有内容屑丝锥可加工,但是大尺寸外螺纹我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
外螺纹搓丝板搓,效率比较高的

内螺纹就没什么高效率的方法了

网友:
搓丝俺觉得是最高的了

网友:
旋风铣的设备成本低,加工效率低,但精度高,轧制的设备成本高,加工效率高,精度差些

网友:
1600长度都是螺纹吗?有关旋风铣的文章回头给你上传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普通的CA6140车床能否配置旋风铣,加工效率怎样,如M52螺纹300毫米长,加工一件需多长时间,精度能否达到6g外螺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旋风铣一套的价钱,CA6140用

网友:
6140的普车用旋风铣正合适,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M52*300长用旋风铣连装夹只要4到5分钟。

网友:
加工精度6g完全没有问题,表面1.6,中径一般可以稳定的控制在0.15以内,而我实际加工是可以控制在0.1以内。

楼主:
一套旋风铣的价钱有谁知道

网友:
外螺纹加工,最快的方法是滚压。而滚压中最快的是使用滚压头。

楼主(2011-09-03):
旋风铣对螺纹长度控制能达到多少,指轴线方向尺寸变化

网友:
有谁能分享下旋风铣和滚压螺纹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