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的加工工序卡片要怎么编?

楼主(2011-03-09):
起重机机械加工工序卡的编写
是不是要有加工制造基础的人才会编啊?
让我编工艺
不会啊、
哪位能提点一下啊

网友:
baidu搜一下
http://wenku.baidu.com/view/3827acafdd3383c4bb4cd242.html
这里有个参考。LZ看看能否根据实际情况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啊 +。+
这个要在车间里干过的人才知道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你的起重机要做些什么 有什么步骤 这个总该知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就是臂架,基座的加工
焊接件,法兰要精加工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了解一下 这写个零部件的加工 加工流程怎样的 会用到什么机床 由谁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