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请教

楼主(2011-03-09):
请问机械方面的告诉们,下面的图片的液压机构可以改成电控机构吗?
如果可以的话,请留言。这个是力士乐的比较旧的东西了。资料如附件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你要由机械提供原来由压力判定的东西

楼主:
二楼的你们有做过力士乐的液压机构吗?

网友:
看了附件资料了,这套东西用目前电的方法可以实现样本里的全部功能,但体积可能较大。也不知道楼主要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网友:
拜托斑竹,兄弟们求教的东西下载就不要减积分了吧,玩的都没什么意思了吧

网友(2011-04-18):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