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剥线钳---找加工

楼主(2011-03-09):
我这里有一个订单,一万把光纤剥线钳,材料为65Mn,工艺为首先冲压出毛胚,然后淬火,慢走丝切削出刃口,图片图纸如下,图纸和图片有一些细节的不同,以图片为准,大家看看啥价格可以做,我们觉得10元左右的价格可以接受。

网友:
想得简单了吧。光纤剥纤钳处理的是可是光纤。
最普通的光纤,涂敷层外径0.25mm,内径0.125mm。剥纤就是把这层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看来大侠对这个也很了解,我们知道是有难度的,请问你可以做吗?如果可以报价是多少?

网友:
俺们不是做这个,而是用这个的。

网友:
先给图纸,这样才能报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比较重要的尺寸都在这里了

网友:
公差呢?
做是可以做的,但是我不加工,我是做车床的,哈哈

网友:
这个不好办了,刃口只能线切割,效率低下,很难磨,10元做1把怕是会亏本,15元做一把,销售价格20左右,赚不了什么钱啊,产量再多些就好了

网友:
东西是冲的,主要是有精度的地方是需要冷加工的吧,

网友:
兄弟在浙江,离广东有点远了,否则我也很有兴趣做。

网友:
到浙江永康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