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木式螺杆怎样加工,用什么设备来加工,加工步骤是怎样的

楼主(2011-03-09):
(无正文)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My Documents\My Pictures\110523276_175665452

楼主:
塑料挤出机积木式螺杆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做,应该有专用机床。CNC应该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www.shenzhen-speed.comwww.shenzhen-speed.comwww.shenzhen-speed.com

感谢您选择我们的服务,您的网站因故被管理员关闭,详情请联系我们客服人员。

这个网站看不见啊!

网友:
是这种螺杆吗?

用于“剖分式同向平行双螺杆挤出机”的积木式螺杆。

楼主:
没错,就是这种挤出机的螺杆,但是不知道怎么加工出来,请赐教

楼主:
请问这螺杆是用什么车床加工出来的

网友(2011-05-27):
我也想知道怎么加工,有哪位高手能解答

网友:
如果是像一般的螺杆那样还是很容易加工的,如果像弹簧那样的就不好搞!没有看见过加工这样的工厂!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像第一张图片中那样的螺杆加工起来不难,和贴标机上面的传送螺杆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
学习学习!顺便留下脚印。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大型的数控旋风铣床+磨床,厉害的有奥地利和德国的,例如这家:

国产的也有,例如这家:

俺们只能玩小的,这么大的搞不定

旋风铣的相关帖子

用旋风铣加工蜗杆有一面很粗糙,困扰2年了---求助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3830

怎么在旋风铣上装多把刀铣蜗杆?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6542

普通旋风铣刀具不耐磨---请教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15782

这是外旋风的视频:

这是内旋风的视频:

这是从您的同行工厂拍到的大型(内)旋风铣的一张近照:

网友:
回复 网友D:

能不能告诉我具体是怎样的呢?我也想学习下,你说的这种机床是怎样的呢?能不能介绍下

网友(点评):
已经补充在上面了,请您慢慢看。

网友:
像4L的那种图的第一个是怎样加工的呢

网友(点评):
用外旋风的话,铣削时刀具采用0偏角。 工件轴旋转的同时,刀盘在工件直径方向伺服跟踪,需要数控。

网友(点评):
椭圆的也可以用外旋风的吗?哪种机床加工比较有效率?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补充,我还想问一下像4L的第一个图那种零件怎么加工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椭圆的也可以用外旋风的吗?像4L那种捏合块产品,车床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E:

车床原理上是可以的。

然而为达到相当的线速度,车刀横向进给便会近乎“疯狂”,这是不适合的。

这同车大导程蜗杆的困难如出一辙,所以才有了旋风铣啊。
内旋风铣示意图:

外旋风铣示意图:

网友:
回复 网友D:

旋风冼之后还要不要进行磨工?

网友:
回复 网友C:

1.加工螺旋元件的渐开线内花键(分粗、精加工)。

2.加工两根渐开线外花键工装芯轴(粗、精加工外螺旋时各用一根),渐开线花键各个参数按第一步中加工内花键时的粗、精加工的参数制作。长度视将来一次装夹螺旋元件(相同导程)个数而定。

3将粗加工好的(精加工好的)螺旋元件装到用于粗加工的(精加工的)那根工装芯轴上,在车铣加工中心或带A轴的立式加工中心上进行粗加工(精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C:

照片中中间的是螺旋元件,两边的是啮合块。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采用的是什么机床来加工的?

网友:
渐开线内花键用数控推拉床加工,精度可保证。   螺旋元件和啮合块在车铣加工中心上加工,螺旋元件也可在带A轴的立式加工中心上加工。

网友:
回复 网友F:

啮合块一般的加工顺序是怎样的?有没有特殊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F:

听说加工中心加工成本高,旋风冼会不会效果更好?

网友:
上数控铣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今天联系过丰源机械,他们那边说旋风铣加工不了4L的那个第一个图

网友:
第一次看到此设备,学习之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