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有谁知道如何把缺省单位为英制的改为公制

楼主(2011-03-09):
我的是破解版的,缺省单位以前是公制的,不知何故突然变成了英制的了,请高手帮忙搞定

网友:
临时:编辑    设置    单位     mmks
永久:工具    选项    找出 pro_unit_sys选项,设定为mmks,并保存

网友:
在配置文件config中添加或修改:
pro_unit_length  UNIT_MM
pro_unit_mass  UNIT_GRAM
还有看看你现在默认使用的模板是英制的还是公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得详细些,谢谢你了

网友:
把我这个CONFIG拷到你的工作目录下

网友(2011-06-07):
还得要MM,麻烦啊,能不能不要

网友:
在这里要说几句话,才能下载下来你这个文件啊,郁闷

网友(2012-01-18):
学习学习,谢谢分享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
对了顺便问一下,就是每次进入建模零件的时候单位都是MKS吗?

楼主(2012-02-18):
我自己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