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轴一般都是什么材料?做什么处理?

楼主(2011-03-09):
请问电机输出轴一般都是什么材料?还有,做什么处理的.有在电机厂的高手帮忙哦。呵呵,谢谢大侠哦,

楼主:
自己顶一个.有这方面的高手吗?

网友:
小型的,都是35,或45钢的,调质,正火的都有,
大电机,有合金钢的轴,高等级的,到40铬镍钼这个级别都有,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目前常用的就是45号钢,一般调制处理就满足要求了

网友:
长见识了  不错 不错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好,我们是在减速机上装一个自己加工的轴,减速器负载比较大,你看用什么材料比较好,热处理你看哪样比较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你好,我们是在减速器上装自己加工的轴,负载比较大,45钢可以吗,热处理就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负荷减速机,轴,宜采用42CrMo,做调质处理,

网友:
如果负载比较大的情况下,45号钢可能就不行了,采用42CrMo,做调质处理,硬度在HRC28—32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硬度在HRC28—32左右就可以吗?呵呵,谢谢大侠哦。

网友:
一般轴不要做的太硬了,但是对于重载轴颈要表面淬火硬度要在HRC52—55之间吧,剩下部分整体淬火硬度在HBS240到280之间就可以

网友:
硬度看来要求不是很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