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种轴承后缀代号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09):
1999年出厂的TKP6511加工中心,主轴轴承磨损,需订购,说明书上的主轴轴承型号是:前端:71932ACTA/P4TBTB(一组3只);后端:71932ACTA SPOBB(一组两只)。请问各位大侠这两种轴承后缀代号分别是什么意思?

网友:
要查手册,好像是指使用的保护架和油脂的代号。。。。。。。

楼主:
自己上网查了一下,AC表示接触角为25°,P4表示精度等级,TBT表示三只轴承的安装方式,不知对不对?其它的就查不出了,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看什么品牌
然后查该品牌授权经销商
让经销商查到这个型号
估计是FAG (舍弗勒)的东西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FAG品牌的型号

楼主:
因为机床暂时还不能拆卸,所以不知道是哪个牌子,说明书上也只有那个型号,没有品牌!

网友(点评):
估计是“杂牌”

网友:
是FAG的轴承,2楼说的对TA是外圈引导。

网友(点评):
FAG品牌没有AC后缀的接触角吧

楼主:
恩,谢谢各位帮助!我再仔细查一下

网友:
SP 公差为超紧密级 尺寸P5 旋转P4

SKF的代号吧  不是很清楚

网友(点评):
SKF这类轴承没有TA后缀的保持架

网友:
双列角接触?塑料保持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双列 是角接触球。。。。。。。。

网友:
不会是国产的吧?好像NSK和SKF都没有相关尺寸的嘛

网友(点评):
NSK25°接触角是用A5来表示的

网友:
看不懂 路过~~看看高手来解答~

网友:
从表示上看,SKF FAG NSK NTN都没有这种表示后缀。
有点像国产的表示,不过你最好打电话给制造厂家,让他们帮你查。
因为往往说明书写的是一种,实际上装的是另一种,这就是设计与实际产品上可能存在出入。
希望你的问题早些解决

网友:
找型号经销商

网友:
73932ACTA/P4TBTB   AC - 接触角25度,T 酚醛保持架  A 外圈引导  P4 精度等级  TBT 三联组合(背对背串联)B  中预紧
73932ACTA/SPOBB  应该是SPDBB吧,  SP=P5精度   DB 两联组合(背对背)

网友(点评):
同意这位兄弟的解释 补充下: 73932ACTA/SPOBB 可能是--73932ACTA/SPDBB SP--特精密级,尺寸精度约为P5,运行精度约为P4

网友(2011-07-14):
73932ACTA/P4TBTB   AC - 接触角25度,T 酚醛保持架  A 外圈引导 &#1604 精度等级  TBT 三联组合(背对背串联)B  中预紧
73932ACTA/SPOBB  应该是SPDBB吧,  SP=P5精度   DB 两联组合(背对背)
B表示中预紧。
FAG精密轴承样本是有说明的

楼主(2013-06-07):
再次请教各位大侠,公司又维修另一台TKP6511加工中心,还是主轴轴承更换,轴承型号依旧是73932ACTA/P4TBTB 和73932ACTA/SPDBB,采购回来的FAG轴承是B71932E.T.P4S.UL,据说是万能配对轴承,无论哪种配对形式都可以。但是按照我们说明书上的型号,应该一组是TBT配对的,一组是DB配对的,这个万能配对能达到这两种配对方式的精度吗?

网友:
FAG万能配两端都是磨过的,可以随意组合,就是调预紧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