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型模具---请教!

楼主(2011-03-09):
材料纯铝板,厚度2mm.
成型模具材料可不可以用45#钢制作?以便节约成本!
生产批量比较小!45#材料需要热处理吗>

网友:
45估计不行的,你是哪里的?可以聊聊吗?QQ86568298 注明模具

网友:
估计不行,容易拉毛

网友:
你要先知道,你要的产品是什么材料,压铝怎么可能用45

楼主:
是吗??????
不董!

网友(2011-04-08):
怎么画的?教一下可以吗???、联系1320879082

网友:
冲压模没有用45的吧,起码得碳素工具钢,或是低合金高强度钢吧,要是压力大,得用Cr12,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点评):
覆盖件模具都是大量用铸铁制造的,45#钢咋就不能用呢?

网友A:
冲压模没有用45的吧,起码得碳素工具钢,如T8A,或是低合金高强度钢吧,要是压力大,得用Cr12,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完全可用45#,等你定型了,有了数据基础再更换吧,而且不用热处理。我们一直就这么做的,不过对拉伸要求高的会影响你试验所得的数据值。----还有一点就是你的那个产品,复杂程度不比一般,定工艺时慎重点呵

网友(点评):
嗯,不量产没事,最好热处理下。

网友:
学习------------各位多提意见,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不行的啊。

网友(2011-08-05):
看看丰田,覆盖件模具除刃口部分大多都用的球磨铸铁

网友:
个人认为45#钢不行,最好用未热处理Cr12试模,定型之后热处理,后期进行打光修缮工作,铝合金的话是一定要保证光洁度的……

网友:
45马马虎虎可以用。最好是CR12,淬火后抛光一下,这样产品的表面光洁度可以好一点

网友:
支持十七楼的,我这里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B(2011-09-16):
引用 网友A:
冲压模没有用45的吧,起码得碳素工具钢,如T8A,或是低合金高强度钢吧,要是压力大,得用Cr12,不知是否正确

不晓得你是学生还是你一直在沿海一带,如果在内地,肯定有用45做的,呵呵,而且人家还做的很好

网友:
来学习一下的,大家互相交流。

网友:
支持szsbig的.可以用45#,不需要热处理.成型时加润滑油可以充分保障不起毛.我也经常这样做的.这个是用在小量生产,如果大批量生产,那你就用CR12好了,同时,热处理--加工--研磨--组装--检验--试模.

网友(2011-12-18):
引用 网友B:
不晓得你是学生还是你一直在沿海一带,如果在内地,肯定有用45做的,呵呵,而且人家还做的很好

噢,是吗?我刚答复的时候还是学生,呵呵,但是45号钢是不是强度太不够了?

网友C:
绝对不可以用45钢,热处理后变形大,你怎么后加工?楼上的说的对,设计冲压工艺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否则损失是大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绝对不可以用45钢,热处理后变形大,你怎么后加工?楼上的说的对,设计冲压工艺时候要特别的小心,否则损失 ...

说实话,我在内地毕业以后去了深圳,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今年回来看了一下,我吓住了,这里的人就是用45的,他们不在乎你的变形,只要打样出来就算了的,还有就是按你的产量。反正在成都这个鬼地方,什么样的人都有的,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实话,我在内地毕业以后去了深圳,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今年回来看了一下,我吓住了,这里的人就是用45 ...

不管是怎么设计,作为工程师应该明白自己的职业责任!随波逐流最后是误人误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是怎么设计,作为工程师应该明白自己的职业责任!随波逐流最后是误人误己!

已经生产了几佰套,实践证明,小批量45#是可以胜任的!关键是“小批量”的含义!
45#的材料CNC加工完成后没有进行热处理就直接用了,原来上分析,成型时的受力承受面积比较大而且比较均匀!
不会出现吗毛棱凤角对模具伤害的问题,所以没有出现零件和模具的拉伤的情况!
作为工程师有时候都要适应实际情况而转换思维!就是明知违反设计原则!也还是需要实践一下!
原则不就是实践出来的吗?

网友(2012-01-19):
不是做模具的,学习了。。。。。。

网友(2012-04-02):
有难度的

网友:
模具想节约省钱,不在材料上,主要是模具结构

网友D:
不可以用45#钢?为什么我都是用的45#  热处理一下 抛光一下,呱呱叫的撒!便宜啊!考虑成本的话用热处理45#钢没问题
就是热处理的时候要注意,用水的时候可以在水里加入大量食盐,可以大幅度降低45#热处理容易开裂的情况,如果有钱的话可以送外加工单位处理下,反正比CR12实惠,而且一般的刃口模具我喜欢用45#钢,模具钢也用除非别人出钱我加工

楼主:
实惠啊!学习来!

网友:
热处理的模具用S136或FDAC或840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用45#钢?为什么我都是用的45#  热处理一下 抛光一下,呱呱叫的撒!便宜啊!考虑成本的话用热处理45# ...

人才啊,你冲什么材质啊。刃口用45#?

网友:
呵呵,我知道很多人都用45#钢做模具,特别是汽车模

网友(2012-06-28):
可用冷板

网友(2012-08-28):
45号可以  热处理后硬度也挺高的 我们以前就用45做成型模

网友:
不行的,容易拉毛。。。。那样的话生产出来的产品外观质量很差

网友:
不能用45钢

网友:
没看懂啊6 c8 X9 P# T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