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板式换热器改成管式换热器的方案

楼主(2011-03-09):
前辈们谁做过板式换热器改成管式换热器的方案?
给小弟提供以下方案。

网友:
这位仁兄厉害啊,搞的换热器不少啊
换热器都是相通的
只要想法核算出原来换热器的负荷,工作情况,重新设计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里哪里。我朋友需要...如有我那么大能耐早给他做了。让前辈见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个2#说的对啊,只要知道原来换热器的数据,换一个形式的,只需要改改连接方式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