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绘图,装配的实用技巧,大家来说说

楼主(2011-03-09):
大家有没有什么提到sw绘图,装配的实用技巧。说出来交流交流。

网友:
除了老老实实装配还有什么技巧?
或许“宏”是个好东西,但是不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有技巧吧,比如我觉得sw的正视于命令就不太好用(我以前用UG时就很方便,转到想要的面,按下F8就可以了),不知sw有什有这样的命令(原以为正视于命令可以,但很不方便,就是想定向与零件某个表面)不知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属于快捷键范畴吧
空格键 可以调出视图菜单
shift配合“上下左右”可以旋转视图(90°)
2010版“s”可以调出小菜单(0809版我没用过)

网友:
总之熟能生巧,多练习多绘制就会有自己的快捷感应

楼主:
那大家知不知道,装配后如何检验自由度(有没有命令可以显示未约束的自由度,不要告诉我只能拽零件啊)
还有大家知道草图标注尺寸时如何标圆的半径吗(就是我草图画了一个圆,智能尺寸标注的是直径,我想要半径)

楼主:
还有,异形孔命令,经常出现“不能将点生成在实体内部已存在的点上”是为什么啊?并且在异形孔位置草图中无法约束点在线上。有点不方便,就不能先画好草图上的点,然后自动按这些点打孔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上说的这个问题我也经常遇到,总感觉钻孔的命令用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大家知不知道,装配后如何检验自由度(有没有命令可以显示未约束的自由度,不要告诉我只能拽零件啊)
还 ...

自由度这个太简单了,你看在特征树里的零件名前是不是有个负号,有的话就表示零件没有完全约束

网友:
其实要说技巧的话还是有的,我感觉比较实用的是尽量少用高级配合,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只用一两种配合,这样就会极大地提高建模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把正视设一个快捷键,接着就是调整试图,然后结合Alt+左右键旋转,在定义一个新视图就行了。不过没有UG快捷就是想要那个视图旋转一下,F8就搞定了。不过既然学了SolidWorks就好好找找它也有自己的方法。我目前常用着一种方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右键点击尺寸-属性-把直径勾掉选半径就可以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我会好好努力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有技巧吧,比如我觉得sw的正视于命令就不太好用(我以前用UG时就很方便,转到想要的面,按下F8就可以了),不知sw有什有这样的命令(原以为可以,但很不方便,就是想定向与零件某个表面)不知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我以前用UG时就很方便,转到想要的面,按下F8就可以了)------把快捷键设置成F8,  我2010版本的夜可以实现额

还有要定向与 哪个面,你可以先选中它,在按正视于命令

网友(点评):
但是有时出来的效果不好,就是虽然是正视于选择的面,但本来希望冲上面的边反而冲下面了,还要旋转,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