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油漆桶加工方法(求助)

楼主(2011-03-09):
哪位大侠了解金属油漆桶的加工工艺,是先滚出圆桶焊接,再封口;还是采用旋压工艺,连底一起加工出来?一般油漆桶所用的板材厚度是多少?图中这种花边盖是如何密封的?

网友:
我是做这个油桶板原料的,厚度0.8-1.2之间

网友:
期待哪位大侠的指教。。

网友(2014-03-05):
滚圆再焊接的。

网友:
卷圆焊接封口吧

网友:
我有卷棍机,Q2671862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