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缺陷分析及改善

楼主(2011-03-09):
前段时间一款产品外发电镀,表面处理是尼哤叻+泳漆。产品回来一看,表面好多杂质,还是表面起泡。
跟电镀厂沟通改善,现在分不清是前处理/黑坯还是电镀过程造成的。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分析下。谢谢!

网友:
电镀,尼龙,泳漆。
太高深不懂,帮顶。

网友:
尼哤叻,谷歌搜之,结果只搜到这个帖子。嘿嘿。

楼主:
这个表面处理的工艺还有叫拉丝叻+泳漆

网友:
〔石叻〕中国侨民称新加坡。亦称“叻埠”。

笔画数:5;
部首:口;
笔顺编号:25153

序号        表面处理方式                代号        序号        表面处理方式                代号
1        真金        GOLD(24K)        GOLD        23        粉红        PINK        PINK
2        白银        SILVER        S        24        灰色        GREY        GR
3        拉丝铜        BRUSHBRASS        BRB        25        亚红        DULL RED        DR
4        拉丝银        BRUSHNICKEL        BRN        26        亚绿        DULL GREEN        DG
5        珍珠铬        DULLCHROME        SC        27        亚兰        DULL BLUE        DB
6        珍珠镍        DULL NICKEL        SN        28        亚黑        BULL BLACK        DBL
7        珍珠金        DULL GOLD        SB        29        深兰        DARK BLUE        DKB
8        泳金        GOLD PLATED        GP        30        铝镍        ALUMIN NICKEL        ALN
9        青古铜        ANTIQUE BRASS        AB        31        水晶        CRYSTAL        CRYS
10        红古铜        ANTIQUE COPPER        AC        32        镀金        GOLD COLOURED        GC
11        黑镍        BLACK NICKEL        BN        33        氧化        ANODIZED        AN
12        镀铬        CHROME PLATED        CP        34
13        镀铜        BPASS PLATED        BP        35
14        叻/拉丝叻        NICKEL/BRUSH_        LW        36
15        金/拉丝叻        GOLD/BRUSH_        PW        37
16        叻/珍珠叻        NICKEL/DULL_        WB        38

17        金/珍珠金        GOLD/DULL GOLD        RB        39
18        金/珍珠银        GOLD/DULLSILVEL        DKW        40
19        黑色        BLACK NICKEL        BL        41
20        白色        WHITE        W        42
21        大红        RED        RED        43
22        紫色        PURPLE        P        44

楼主:
谢谢5#的大侠,不过我还不太清楚工件表面不良;如杂质、起泡。是那个工序的问题?怎么造成的?

楼主:
还一种叫法是:拉丝镍,各位大侠应该听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