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计算出的曲线转化为proe草绘,请教

楼主(2011-03-09):
用matlab计算出来的曲线弄到proe草绘里面去,试过了所有的保存格式,都不行。后来描点,整整打坐标2个小时,曲线还是错的,也不知道从哪里检查起,
求高手帮助,怎样转化。谢谢!!
这是轮廓

这是matlab中计算出来的曲线

这是程序,

谢谢各位了!!!

网友:
可以将函数直接写入到PROE中,软件自动生成曲线。

网友:
这么厉害 !好好向你学习一下

网友:
你直接用mathcad多好,他跟Pro/e是相互驱动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