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m Alu 5052 H32材料表面压PEM TPS销钉的问题,讨论

楼主(2011-03-09):
1.2mm Alu 5052 H32材料表面压PEM TPS销钉,因为孔到边的距离太近了,由于纵向应力的作用,边缘处会凸出一个圆弧,本身是客户设计问题,但是他们不愿意更改设计,从其他客户那看到的样品,边缘很齐平,不像是后续的处理。请问,有什么办法让边缘不凸出。(用夹具顶住边缘,打完钉子很难脱卸,此方法NG).谢谢!

楼主:
终于试好了,材料挤压多了就会变形,所以,做了个沙拉孔,少挤一点材料!

网友:
做沙拉孔,就是倒掉一点角吗?牢固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PEM TPS销钉基本上时PCBA定位用的,不和螺丝一样,受纵向的力,我测试的推力8KG没问题,所以一般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PEM TPS销钉基本上时PCBA定位用的,不和螺丝一样,受纵向的力,我测试的推力8KG没问题, ...

有道理,
学习了,

网友(2022-02-19):
PEM螺母在装配的时候受到的顶出力是多少,不是说他的极限顶出力,是装配时实际的定出力一般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