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空心轴锁紧盘锁不紧轴怎么办

楼主(2011-03-09):
我购买了杰牌和SEW减速机(空心轴锁紧盘式),结果把直径105的轴安装到减速机后发现这个空心轴锁紧盘不能锁紧我们的主轴。由于主轴直径大,重量相当重,设备内还有几百公斤的原料,我们暂时无法将轴从减速机内取出检查轴的尺寸公差。请问我们应该怎么讲轴锁紧与减速机同步运行。

网友A:
锁紧盘是锥面压紧的,有一定的调整量,但是不多,看间隙有多少,要是间隙比较大,就加一个破分成几片的隔套,否则就加薄铁皮薄铜片,这些只是临时对策

等设备空载后,再拆开检查看看问题到底在那里,按照SEW给定的连接轴的尺寸公差来核对

楼主:
SEW空心套的公差厂家按105H7加工,理论上要求我们主轴公差为105h6,即0到-0.022。  实际上我们考虑到1T多重的轴图纸公差放到0到-0.05,  实际加工刚好在-0.02。 有2跟轴2台减速电机,一台能锁紧,一台锁不紧。现在很明显已经没有很大的间隙,中间不能填加薄铁皮薄铜片。

网友:
杯具了杯具了,这下不好办了,锁紧螺母拆下来清洁一下,然后重新拧紧,看看是不是因为有杂物夹在螺纹内导致不能锁到位

网友:
不好拆轴能不能拆减速机?然后把轴和套都测量一下看哪有问题,如果套没有问题可以特制一个尺寸小一点的空心套或锁紧盘

网友:
垫个软一点东西行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完全垫不进去的,基本是没有缝隙的。

网友(2011-06-16):
恩,偏心结构是不错..............

网友(2011-07-23):
如果间隙很小的话,把套拿去电镀厂电镀一下。
不然就用638粘一下,间隙刚好!

网友:
空心轴与轴的间隙超标了,
105的轴不大于0.05毫米.

网友C(2014-05-01):
楼主 我们是这样处理的 上图

网友(点评):
打了眼子真的有用吗?

网友(点评):
还有三个销子呢

网友(2014-10-03):
刚碰到这类型的减速机,不敢拆轴,同志们有没有好办法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锁紧盘是锥面压紧的,有一定的调整量,但是不多,看间隙有多少,要是间隙比较大,就加一个破分成几片的隔套 ...

兄弟,你们有没有分离过轴和轴套?我这边有一台轴断了,不敢动手啊!第一次拆,急需帮助啊!

网友(2014-11-18):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们是这样处理的 上图

带锁紧盘锁紧的,轴不应伸出来一段么?

网友(点评):
是空心轴伸出来一段,中间轴反而需缩进去一段便于安装装卸挡板

网友(2016-12-20):
机械知识。。。。。。。。。。。。。。

网友:
应该是间隙的问题

网友:
1.检查锁紧套间隙内的杂物,
2.检查螺栓与锁紧盘的配合公差,及螺栓的材质等级,一般都是选用高强螺栓。
3用千分尺测量主轴与空心轴的配合公差。
4.检查螺栓的扭力误差。

网友:
这个应该是SEW的K系列减速器,按SEW尺寸要求:锁紧盘位置按SEW要求座,公差按最大实体走,表面粗糙度磨削0.8,插入驱动轴时只能涂点易挥发的无水乙醇,上锁紧盘是对向对应紧固,分三次紧固至SEW推荐的扭矩多15%,注意:锁金盘有方向,用细沙纸打磨一下(有必要的话),这样我们的讲刮板链拉断都没有打滑,方法2,SEW提供同级别齿轮箱这个空心轴的花键连接和单键连接空心轴,拆开更换即可,

网友(2025-08-31):
空心轴减速机总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