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产品加工内孔如何做工装

楼主(2011-03-09):
大家好,我有一个产品是加工两内孔,
内孔毛坯25大,要车到30
这个产品如何做工装

网友:
两孔的中间距离有没有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图纸上标的公差正负0.1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没注意,现在看到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来加工,如过是用车床的话,我倒有个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来加工,如过是用车床的话,我倒有个办法。

刀子转,工件不转!呵呵

网友:
上加工中心,不用在弄工装啦。

网友:
可以 做一个车用回转夹具,做好一个孔后转180度车另一孔。

网友:
赞成楼上观点,感觉这是最好的方法了,省事方便

楼主:
我画得不好很各位不要见怪
1 为螺丝,可以调左右调 6个
2  为平衡块
3  为定位孔,用已加工好的孔定位
4   定位螺栓,加工第一个孔定位
5 垫片
6  挡板
7  压产品螺栓
8  用来固定螺栓
外面大盘是380MM
我先来讲讲怎么装产品
先调好位置度
这个可以调1和4
装产品
放入产品顶着4
后用6穿过5另外一边
再用7螺栓拧紧
再用1没有螺帽的那边
拧紧
就可以加工了
车床500转就像开飞机一样的
加工一只车床运行54S
下产品跟装产品也得54S
去南Y-500的车床
我现在想改成刀转
不知道刀可以承受吗
我这边用的是手磨刀
单边2.7MM
热处理28度
用什么刀片好加工
详细请加QQ214175921

楼主:
前面云南写成去南了大家不要见怪

网友:
9楼说的是分读盘吗?
还是其他什么的

网友:
加工第一个孔:选择零件凸台的右侧面和下侧面为基准,在花盘对应处加工两个定位凹槽,凸台合入凹槽,双压板在孔口 端面处压紧。
加工第二个孔:方法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