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的槽是多少?

楼主(2011-03-09):
密封圈的规格是40*3.1,实际内径是34.5,密封圈套在一个金属探头外表面,金属探头的外径是35,上面提到的密封圈能符合要求吗,密封圈安装在一个套筒里面,请问套筒的内径应该是多少,安装密封圈的槽的直径是多少,宽是多少,望高手指点,感激不尽,共同进步。

网友:
什么类型的密封圈?O形密封圈?如果是O形圈的话没有截面直径是3.1的,与之相近的是2.65和3.55,另外它的规格尺寸就是实际内径尺寸,O形圈有内径34.5的。如果查O形圈沟槽尺寸的话,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有液压气动用O形圈沟槽的推荐尺寸,用在一般情况下应该也行(请大侠们指点一下可否这么用),另外分径向、轴向;活塞、活塞杆;动密封、静密封。楼主的情况应该是径向、活塞杆、静密封。套筒内径与金属探头外径相同,只是配合的公差不同,35 H8/f7,可选O形圈35.5X3.55,沟槽40.4,宽度4.8

网友:
看楼主描述应该不是活塞吧?楼上的兄弟讲得太专业了,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在是太太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