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法兰之间的泄漏如何处理。

楼主(2011-03-10):
        齿形联轴器  两个同心异径的法兰之间老是泄漏润滑油谁有什么办法消漏。
在线运行,不能停的。

网友:
做一个密封罩。

楼主:
不容易往上装啊。。还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网友:
漏很多吗?有堵泥不知道可不可行?值得试试,有没效果立刻就看得到了

楼主:
泄漏量不是很多。就是渗漏。堵泥是什么一种东西啊。

网友:
不知道能用504胶水(AB胶)不?以后难以拆卸,但是效果绝对不错……

楼主:
纯粹的胶水不行的。我们已经使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