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产数控车铣中心HTC2050故障,求助

楼主(2011-03-10):
我单位购买一台沈阳产数控车铣中心HTC2050 ,系统是FANUC Series 0i—TC 的,机床启动后报警回零,机床控制面板上没有回零键,我使用G28x120.z480.C0.;机床不动作。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下自动回复看看,G91G28在加你写的,一般FANUC 系统都是G91G28X0,Y0,Z0;但系统参考点不一定是同一方向。建议找操作说明书看下,或者找生产商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问厂家了,主要原因是我给机床更换电池间隔的时间太长,系统坐标原点丢失,还得重新设定。

网友:
还有这样的系统,国产机吧

网友:
这是绝对值编码器的,是不需要回零的,但换电池的话要开机换。原点信息丢掉后,要重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但不同的电机设置方法不同而已

网友:
大侠能否把这个床子的说明书(机械)等资料共享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上的你想要这个床子的什么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什么资料呢?可以列出来目录我看看

网友:
自己想要什么,自己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