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压阀出口的流量怎么确定?

楼主(2011-03-10):
型号为:DR10DP1—10/25YM  的直动式减压阀。通径为10mm,最大出口压力为2.5Mpa;
那么减压阀出口的流量怎么确定?谢谢!O(∩_∩)O~

网友:
应该按负载流量计算公式吧,但这时的压力应用减压后的压力  你应该是要计算他的通流量吧

网友:
直接查样本,样本上流量压力曲线给的很清楚的。

网友:
按照上面3楼说的弄吧,减压阀控制出口压力,流量是一个干扰量,很难确定的

网友:
减压阀都有最大流量参数,应该考虑驱动机构的容积用多大流量的阀可以建压,以此来选择减压阀。

网友:
前两天刚做个低压减压阀的油路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