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数控机床的好坏怎么选择

楼主(2011-03-10):
我想买台旧的数控机床 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
ck40以下没必要买旧的,ck50以上可以考虑,也可买50普车改造。不知你是哪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浙江的 普车改的没什么精度啊

网友:
大修后改装与新机床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