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6x1.5的编程方法

楼主(2011-03-10):
我最近做的一个产品是铜的,有个M26X1.5的外螺纹深度是11cm请教他的程序怎么编我用的是梳刀直径是¢11

楼主:
我编的一个宏程序怎么会显示114报警呢程序如下
%0002
#1=0.5
#2=0.5
#3=8
#6=12
#5=8
#4=(#6-#5)/2
G1G90Z0.F300
G91G1X-#5
G02G90I#5Z-#1F200
IF[#1GE#3]GOTO2
#1=#1+#2
IF[#1LT#3]GOTO1
#1=#3
GOTO1
G02I#5
G1G90X#5
G0G90Z30.M9
G28G91Z0M5
G28G91X0Y0
M30
我的系统是发那科oi的加工中心

网友:
呵呵,写的咋感觉有点小乱,是不是程式有点小问题啊

网友:
不懂宏程序,

网友:
#4=(#6-#5)/2:fanuc的宏是不能用小括号的。应是中括号
G02G90I#5Z-#1F200 ;#1=0.5即Z每圈下0.5,但是螺距是1.5的,#5=8,但螺纹直径是26的
IF[#1GE#3]GOTO2 N2在哪?
以下仅供参考:
以断面、螺纹直径中心为零点。Z4为起到点刀径20。
#1=110;
#2=20;
#3=26;
#5=[[#3+#2]/2]-1.5;
#6=1.5
#7=0;
#8=#5+5;
G90G00Z10;
G91Y-#8;
G03Y10R5;
N2;
G02J#5Z-#6;
#7=#7+1.5;
IF[#7LT#1]GOTO02;
G03Y-10R5;
G00G90Z20;
M30;
进给和转速自己设。
好久没编宏程序了。试试吧。

楼主:
我会去试一下多谢了。。。。。。。。。。。。。。。。。。。。。。。。

网友:
铣螺纹好像应分多刀走,“#5=[[#3+#2]/2]-1.5;”一句应有所标化。第一刀#5=[[#3+#2]/2]-0.5;第二刀
#5=[[#3+#2]/2]-1.0;第三刀#5=[[#3+#2]/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