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车工件有锥度怎么办?

楼主(2011-03-10):
c6250车床车外圆时在靠近三爪50mm处 越来越小,车到三爪跟前比外端小0.04左右,镗孔时却越往里越大,镗个100长的孔也有个0.03左右的锥度。是主轴跟导轨不在水平线上还是导轨变形?还是其他原因?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由于经常车短轴,离卡盘近处的导轨磨损了,所以车短轴时会出现越来越小的反锥现象;
车孔时应该越往里越小,你的床子车内孔和车外圆根本不平行,所以可以说你的床子导轨有点变形了。

网友:
应该是刀具的问题吧,刀据磨损?

网友:
你的这种情况是属于反锥度吧,检查下主轴及轴承看看了。

网友:
可能是机床没有校水平、或是机床磨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可能导轨变形太厉害了。

网友:
如果是细长钢件,切削力比较大,就会这样。这是工件越外端变形越大,所以外圆偏大,越近卡抓,变形越小,所以尺寸外圆变细,内孔变粗。
我买的新车床也会这样。要想做好,就看加工工艺了。

网友:
应该是导轨变形,因为你的内孔外圆的锥度大小头方向不一致了。

网友:
100个就3丝稍度 还是反的  肯定床子有问题

网友:
新手,对机加工感兴趣,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估计是机床的问题吧。

网友:
用顶针顶应该就不会了后座调一下3 h  ^) ]: v/ {4 M

网友:
是的,就是没有说的明白

网友:
可以考虑用双顶尖不用三爪,搞个跟刀架

网友:
你的外圆和内孔如果都是变小的话,那原因就比较多了。但你现在内孔是反锥度的,应该是机床导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