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属弹簧,项目中要用,请教

楼主(2011-03-10):
现在项目中想用非金属弹簧,主要想有个绝缘的作用,同时产生一定的弹性变形,由于尺寸限制,想5mm厚的材料产生1mm的变形,初步看了下有两种非金属弹簧可选:
1)聚氨酯弹簧;
2)橡胶弹簧。弹簧受力不大,也就50N左右。

有哪位同学了解的,进来说说。

网友:
用非金属把金属弹簧包起来不行吗?

网友:
觉得二楼的可以诶,不过要是那个塑料磨损了估计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全包。用非金属制作两个杯状零件,口相对,弹簧在内部,一头和一个杯子固定。小杯外径小于大杯内径。利用了金属弹簧的优点,又可以解决绝缘问题。

网友(点评):
弹簧包塑是不是也可以达到绝缘的效果呢,网上搜到有包塑的工艺,没用过。

楼主:
楼上的,金属弹簧被客户否定掉了,说弹簧不可靠,NND,几十万公里的发动机里也用弹簧,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不行。
所以现在想使用聚氨酯或者橡胶,就是产生点变形,以保证多个工件的可靠夹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告诉他,反正外部看不出来。

客户的意见要进行分析,不可盲目听从。

网友:
聚氨酯就可以,性能稳定

网友:
将弹簧的外面镀一层绝缘层    与其他零件接触的部位镀的厚一点

网友(2011-05-10):
用优力胶也可以啊,
不过我也赞同2楼的主意。

网友:
如果温度变化大,或者碱性环境,橡胶应该不适合,碱性大橡胶会脆化

网友:
能否把你弹簧在此处的工业以及工况说出来,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