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铝型材,你都用什么牌子的

楼主(2011-03-10):
工业铝型材你都用什么牌子的,说说看,还有配件。

网友:
大连伊通,无锡安普的都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样  这算每公斤多少钱

网友:
楼主晒晒自己的撒。我用的没牌子,而且能不用尽量不用。

网友:
俺们用沈飞或MISUMI的较多

网友:
网上找,很多呢?

网友:
公司的机械臂一般用大连伊通,普通架子用上海美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连伊通的型材是不是比上海美客的要好一些?材质 直线度 形位公差之类的。价格能相差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连伊通的型材是不是比上海美客的要好一些?材质 直线度 形位公差之类的。价格能相差 ...

因为机械臂不是我搞的,所以两个没具体比较过,但是这两种我都安装过,就型材间的链接方式这些小地方看,我更喜欢伊通的。当初我记得询价的时候差出不少那,具体忘了。因为我做一些简单的推车和精度没多少要求的设备所以就选了便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我现在想做一台龙门架 式焊接机  就是在型材上安装导轨和齿轮齿条  刚刚咨询了美客的产品,现在不知道伊通和美客的价格到底能相差多少  性价比哪个更好 。

网友:
不知道您是什么焊接机,我们做过一个超声波焊接也是做龙门式,导轨滑块,伺服电机驱动同步带,位置控制。虽然是用的100的型材,但底面还是上磨床磨了一块平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做的是多大行程的,上磨床磨得平板是当导购底板吗?用的是同步带传动。能给我一些图片和资料吗?谢谢了。QQ125894090。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做的是多大行程的,上磨床磨得平板是当导购底板吗?用的是同步带传动。能给我一些图 ...

行程才一米多点,磨的板子是为放下模具和直线导轨用的。因为是我们自己用,所以做的很简单,两个同步轮,一个连伺服电机,通过PLC控制焊接点,焊头一边固定在滑块上,一边连接到同步带上,在两端用传感器做限位及原点。
这个是我们以前的一个工程师做的,貌似我只有个架子的图,明天我回公司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  谢谢你最好能多给些图纸,期待中。

网友:
找了找,有个架子图,和一个以前做操作说明时候的照片,您将就看吧。公司不能上QQ,只能附件了

楼主:
我知道很多,就是想听听大家都是使用什么牌子的型材。想找个性价比最高的。

网友:
最近我们公司要做一台内壁喷标机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2012-10-25):
大连伊通的用得比较多

网友(2013-01-14):
江阴的型材厂比较多哦

网友(2013-03-25):
有没有了解日规铝型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