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可以检验螺纹塞规,怎样知道它已经磨损了?

楼主(2011-03-10):
各位大侠用什么可以检验螺纹塞规,怎样知道它已经磨损了

网友:
弄个标准螺丝去试喽

游客

网友(2012-05-15):
简单,快捷,方便

网友(2011-03-10):
可以按照标准规定检验:
GBT 3934-2003 普通螺纹量规 技术条件

GBT 10920-2003  普通螺纹量规 型式与尺寸

后一个已有2008版本,目前尚未找到电子文本。

网友:
如你单位具有设备条件,可以按“JJG 888-1995 圆柱螺纹量规检定规程”的规定自行检测,否则只好送当地计量所检定。
JJG 888见: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129

网友:
环规试试

网友:
标准方法是使用校准环规,通常简便方法是使用标准零件试验

网友:
可以三针测量,可以用校对环规校对,可以送计量院,也可以用我的量仪直接测量螺纹,环塞规都省了,而且不用担心磨损,呵呵!

网友:
可以使用三针,既省钱又方便

网友:
三针怎么测量呀!能说的具体些吗?

楼主:
用三针测量中径的尺寸怎样算,它的上下偏差是多少呀

楼主:
什么螺距选择多大的三针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用三针测量螺纹塞规中径所测量的值怎么知道它是合格还是不合格,比如M27*1.5的螺纹塞规中径为φ26.0205-φ26.0435,可我不知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
小小手一抖 金币拿走。暂时帮不了楼主。

网友:
三针,或者校对环规,查查相关的资料就好了,很多的,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的。
实际上,是有公式算相应用多少的三针的。多的话,还是建议送检。

网友:
送计量所鉴定后,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塞规好办,用三针测量中径.具体怎么测,到网上搜一下就行了.

网友:
用检验环规来检验,螺纹规有工作规(直径测量工件的)和检验规(检验螺纹规的磨损)

网友A:
三针测量法
 三针测量外螺纹中径
 是一种间接测量螺纹中径的方法。测量时,将三根精度很高、直径相同的量针放在被测螺纹的牙凹中,用测量外尺寸的计量器具如千分尺、机械比较仪、光较仪、测长仪等测量出尺寸 。再根据被测螺纹的螺距 、牙形半角 和量针直径 ,计算出螺纹中径 。
三针测量法是一种间接简易测量中径的方法:
  测量时将直径相同的三根量针放在被测螺纹的沟槽里,其中两根放在同侧相邻的沟槽里,另一根放在对面与之相对应的中间沟槽内。用杠杆千分尺,测出量针外廓最大距离M值,然后通过下面公式计算,求出被测螺纹的中径M。 代入上式经整理得: 对于公制螺纹,用α=60°,则: d2=M-3d0+0.866P式中:d0-量针直径;P-螺纹螺距。为了消除牙型半角误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应选择最佳直径的量针,以使其在螺纹侧面的中径线上接触。
对于公制螺纹
  用三针法测量螺纹中径,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1.根据被测螺纹的螺距,计算并选择最佳量针直径。
 2.擦净被测螺纹,并夹持在支架上。
 3.擦净杠杆千分尺,并调整零位。
  4.将量针分别放入螺纹沟槽内,旋转杠杆千分尺的微分筒,使两测头与量针接触,然后读出M值。
 5.在同一截面相互垂直的两个方向上分别测出M值,并将其平均值代入公式计算出螺纹中径。
 6.判断被测螺纹中径的合格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针测量法
 三针测量外螺纹中径
 是一种间接测量螺纹中径的方法。测量时,将三根精度很高、直径 ...

基本上学会了,要是能在您的指导下亲手实践下就好了啊!!!!!!!!

网友:
可以用校对螺纹量规啊,三针法我原来从一本书上摘录过
见附件

网友(2011-04-10):
送计量所,校准环规,三针测量法还没见到用过。丢人了

网友(2011-08-26):
我们通常用对比法,即用一个新的和一个在用的同侧一格工件,看检测结果是否一样。

网友(2012-05-04):
各位大虾!在现场怎么样最简单的检测通止规的磨损

网友:
去标准质量检测站

网友(2023-10-26):
万光显、影像仪看牙型角,三针测中径

网友:
三针加上千分尺或者测长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