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协议,请教

楼主(2011-03-10):
最近购买了一套BALLUFF的射频识别设备,不怎么理解他的通信协议,想请教各位社友。

下图是balluff说明书关于读信息和写信息的指令描述。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试着写了两个指令:
L 0050 0010 11J
P 0050 0010 11R
这两条指令跟说明书不一样的地方在“11J”和“11R”,这是因为我用的是读写头1,芯片的字节数是32byte。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串口调试助手设置如下:十六进制显示

串口调试助手返回的信息如下。
1. 射频芯片在读写头附近时,和没有射频芯片在读写头附近时,所采集的数据是一样的。
L 0050 0010 11J
第一次点击“手动发送”返回数据为
15 37 15 15 15 15 15 15 37
第二次点击“手动发送”返回数据为
15 37 15 15 15 37
以后再点击“手动发送”返回数据均为15 37 15 15 15 37
P 0050 0010 11R
第一次点击“手动发送”返回数据为
15 37 15 15 37
第二次点击“手动发送”返回数据为
15 37 15 15 15 15 15 37
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社友,
1 说明书上画红线的地方,是什么意思?我百度HEX是十六进制的意思。70hex是指十六进制表示的70吗?那和前面的‘1 2 3 4 5 6 7 8 9 A F’是什么关系呢?
2 串口调试助手返回的数据是什么意思呢?
谢谢!

网友:
BCC后面是十六进的效验码。具体还得仔细看下说明书。

网友:
楼主不仔细看说明书啊,仔细看下P36,就没问题了,我刚下载看了下,没问题。

网友(点评):
额。怎么给版主加分?。。

网友:
举例第一条红线的算法:前面1、2、3、4、5、6、7、8、9、A经过EXOR计算,得到F,换算成十六进为70HEX。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呀,谢谢版主啊!没注意看这个。。
版主,那个The host system gives start command and data :<STX>'123453' 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我如果发送‘P 0500 0005 20R’ 系统应该会返回‘123453’吗?

网友(点评):
楼主,P32之后好好看下,巴鲁夫的东西俺也没用过,不过大致浏览了下,写的还是蛮清楚地,楼主先静心看一天,不难的,照着说明写程序即可,有问题再探讨,哈哈。

网友(点评):
楼主啊,最后面的3就是EXOR计算后的BCC,查下说明书最后面的表就是33HEX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发现的的指令写错了。说明书上写的P 0050 0005 20R,我改成了P 0050 0005 11,可是后面的BCC校验还是写的R。

P 0050 0005 11R 这条指令本来就错了~

谢谢版主,我明天再调一次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点评):
不用谢的啦,楼主仔细看下那协议,互相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我现在知道后面的3是33hex了。但是我不明白那整句话的意思。
是说我把命令从host system发到设备的串口去,(因为我的指令只是告诉串口设备,我要读信息,从哪个Byte到Byte的数据我都要读。)那么是不是设备就会返回123453,告诉我收到我的指令,现在可以发数据了?是这个意思吗?
因为我没用过其他的串口通信设备,不知道他们的原理是不是就是我理解的这样?

网友(点评):
这个楼主再仔细看看了,俺也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