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钢上热冲方孔,这样的要求可以做么

楼主(2011-03-10):
如图纸

网友:
估计要放到热加工版块去。
2 Y6 t% Y- `& j8 Z* W真学习了下!

网友:
我在端面冲过方孔,外径还没有,估计不好定位,可以试试,但也要先洗一个方孔再冲

楼主:
是直接冲的,不挤压

网友:
应当是叫“模锻”了吧?

网友(2011-04-12):
这个东西我们这儿也在做!!你是那儿的??

楼主:
浙江绍兴的,你呢。另外你的加工方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2012-05-06):
这个扁孔园销是怎样加工的呢,能介绍一下工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