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碳钢的管料成形工艺,请教

楼主(2011-03-10):
图片中是需要加工的零件,它是由管料成形完成的,且端面需要完全密封。请教各位高手,给个建议如何实现。年产量30万件。内部尺寸不是很重要,只要外部尺寸符合图纸,尺寸特殊要求:7±0.2mm,14±0.5mm。

网友:
粉末冶金零件,烧结出来精整形加工。

网友:
无缝管,先空缩,到小端尺寸,
控制空缩力与角度,使管壁增厚,
再用穿芯棒内滚角,封口,加外模具冷挤,挤后滚圆,焊封收口,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但是粉末冶金工艺的成本似乎偏高了。用无缝管先空缩再冷挤压,这个工艺应该好些,用穿芯棒滚内圆,这个零件九不需要了。楼上的可以具体介绍一下吗?非常感谢支持!

网友:
拼焊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