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处理的零件可以检验淬硬层深度吗?

楼主(2011-03-10):
检验部门说,调质处理的零件不能检查淬硬层深度,淬硬层深度是针对局部高频处理的零件而言的,是这样吗?

网友:
要做破坏性检测,一般是分析批量用的,表面检测不行,

楼主:
允许他破坏

网友A:
同一批零件,比如大的销子,我都多做两件,但一定要大厂材料,同炉,随机抽一件,想打表面,再逐层磨去,磨时温度不能高于300度,逐层打硬度,标记,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我的想法和大侠一样,看来是想对了。在楼主的另一个帖子里回复了

网友:
还要看你的的工件材质。一般调质的工件芯部硬度最低。998大侠的方法非常好。但是对于淬透性好的工件基本上硬度相差不大。

网友B:
调制处理一般是整体淬火,所以一般不用检测淬硬层深度,淬硬层深度是针对表面淬火或者局部淬火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制处理一般是整体淬火,所以一般不用检测淬硬层深度,淬硬层深度是针对表面淬火或者局部淬火讲的。

我们家的零件比较粗,是淬不透的,所以要要求淬硬层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批零件,比如大的销子,我都多做两件,但一定要大厂材料,同炉,随机抽一件,想打表面,再逐层磨去,磨 ...

就是说调质件也是可以测量淬硬层深度的,淬硬层并不是表面淬火和高频淬火专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