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料系统控制设计,请教

楼主(2011-03-10):
各位仁兄,小弟我有个矫直机自动送料控制系统实在弄不出来,希望各位高手指点一二!就是用液压系统推动,用继电器或PLC或单片机控制都行,最好后把棒料送到矫直机面前完了。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帮我!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你卡在哪里了?是动作流程怎么走还是电控系统怎么设计?

网友:
哥们,你说的太模糊了吧

楼主:
各位专家,你们好!包括送料结构设计,送料控制设计。要运用机械设计知识,结构设计知识和电机控制位置控制电机调速只是!
主要的任务是控制系统电气原理图的设计,控制硬件选型,电气装配图设计!
希望各位仁兄帮帮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各位专家,你们好!包括送料结构设计,送料控制设计。要运用机械设计知识,结构设计知识和电机控制位置控制电机调速只是!
主要的任务是控制系统电气原理图的设计,控制硬件选型,电气装配图设计!
希望各位仁兄帮帮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专家,你们好!包括送料结构设计,送料控制设计。要运用机械设计知识,结构设计知识和电机控制位置控制电机调速只是!
主要的任务是控制系统电气原理图的设计,控制硬件选型,电气装配图设计!
流程我大概知道一些!反正就是用液压缸推动就完了,用PLC或者电气控制都行!怎么控制都可以,只要符合!希望专家你指点下我!

网友:
电控不是很复杂,但是你要说清楚点,只是单独的送料控制是很简单的

网友(2012-03-17):
觉得大家都应该想一下,也许会有更多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