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形孔的设计和加工,有国家或行业标准么?

楼主(2011-03-10):
  如题。径向异形孔,就是径向横截面较复杂,由圆弧,椭圆弧等组成的异形孔的设计有相关标准可以依据吗?

或者还是只要优化设计一下就行?

多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恳请大大们能帮帮我。

网友:
楼主能否说说,你这个“径向异形孔”是属于哪个行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

我所说的这种异形螺栓孔是用在航空发动机上的。 目前我只知道 CFM56-3型上高压涡轮盘上的前安装边上用了这种特殊的螺栓孔。 为的是提高涡轮盘的循环疲劳寿命。

但是除此之外我没查到关于这种“异形孔”的资料。 只有一些关于如何加工这种异形螺栓孔的文章。不知道有没有相关标准,或者在设计这种螺栓孔的时候需要遵循哪些准则,亦或是能有相关的文章也行!

楼主:
原文:“为了提高高压涡轮盘的循环疲劳寿命,1988年11月对该盘做了修改,参见图41。改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盘缘到幅板的过渡段最小截面处加厚(如图41所示),二是前安装边(与前封气盘连接用)的螺栓孔由圆孔(Φ11.13 mm)改为特形孔,即在孔的四角处孔形做成由R2.54与R19.05两段圆弧组成的特形。”

网友:
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关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文:“为了提高高压涡轮盘的循环疲劳寿命,1988年11月对该盘做了修改,参见图41。改动主要有两方面,一是 ...

这段话和附图,出自北航陈光教授写的“航空发动机结构设计分析”,书中164-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