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平垫是如何加工上去的?

楼主(2011-03-10):
各位大侠:我厂新近一批管接,上有一个平垫,平垫内径要比螺纹底径少1毫米。请问:这平垫是如何加工的

网友:
垫是带螺纹的。

楼主:
不是,就是普通的平垫,不带螺纹

网友:
这个店是不是就是材料上车出来的,和螺纹是一个料啊,先把垫车出来,在加工螺纹,然后再用弯形尖刀车点的内径,使垫能够活动啊,我的愚见

网友:
看不清楚,应该用车就行了

网友:
乱说一下。是不是加工螺纹的地方毛坯时是光杆。其直径为平垫的内径。把平垫放入以后再用搓丝机搓出螺纹

网友(点评):
我认为也是搓出来的螺纹,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看见过加工工艺,是用台虎钳压进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强压进去,会不会损坏螺纹?

网友:
加工工艺是螺纹在搓丝前用自动穿垫机穿进去后直接搓丝完成,这样垫片就在上面了。我们公司就做这种设备的。属于搓丝设备的一种。很简单的,哈哈

网友:
或者是不是先加工螺纹再把垫子加热到700-800度再压入(此时垫子内径变大并且硬度很低,基本上不会损坏螺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垫片压进去以前是碗型的,碰不到镙蚊。这种工艺常用在做直角可调向接头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喔。对头,原来是碗型装入以后压平就会产生缩孔现象。

网友:
加工工艺是螺纹在搓丝前用自动穿垫机穿进去后直接搓丝完成,这样垫片就在上面了。
   赞成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一次听说搓丝机,看来在现在的机械制造行内,还有不少新鲜装置啊

楼主:
各位大侠:在平垫内侧靠近90°拐角处还有一个螺帽,应该是在加工完螺纹后将螺帽旋上的,平垫应该是后加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有道理,看样子就是这种加工方法。

网友:
我认为也是搓出来的螺纹,不知道对不对?同意6#

网友:
平垫放入以后再用搓丝机搓出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