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上打孔很累,有没有快捷的方法?

楼主(2011-03-10):
我厂干的零件基本上都是50的孔,300多长的盲孔,.现在在车床上打孔很累.,有没有快捷的方法?

网友:
什么材质?要求精度高不高,发全一点

网友:
办法1:外加工自己不钻,累别人去。
办法2:把钻头装到刀架上,自动进给,可以减轻劳动强度(确实这样做过,不是忽悠)
办法3:量够大的话,做专机,全自动上下料,加工,一个人可以看多台机器

网友(点评):
用什么钻头是关键! 哈哈!刀具可能改变工艺。

网友:
铸铁自制刀具,前面焊一120度角度的刀片,后面细点,铣成四方装在刀架上,利用走刀钻孔,钢件自制钻稍,使钻稍能够夹在刀架上,利用走刀钻孔

游客

网友(2012-03-26):
怎么找中心呢?

网友(2011-03-10):
可以在尾座上想办法。
1把尾座的手轮改成由摆线针轮和齿轮组构成的传动装置。
2想办法将尾座与大拖板在需要时可靠的连接。这样大拖板进给时尾座就带动钻头进给。

网友(点评):
感觉 办法2最靠谱

网友:
刀具钻头是关键

网友:
近期运作的项目中,有一家企业改造50车床的尾座为全液压进给可调速,改造后给大家传上来看看。

网友A:
最好改成液压自动打孔,一人看2台没问题,一套系统改装下来3000-4000左右,效率至少一倍以上

网友:
用枪钻效率最高,打深盲孔是枪钻的强项

网友:
把尾座放到大托板前边去。搞个链接,就自动钻去吧 ...这只是省力,但是不快

网友B(2012-01-03):
引用 网友A:
最好改成液压自动打孔,一人看2台没问题,一套系统改装下来3000-4000左右,效率至少一倍以上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QQ
本人需要改装液压自动打孔

网友C:
钻头怎么固定到刀架上·················?请教···

网友:
钻头怎么固定到刀架上·················?也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钻头怎么固定到刀架上·················?请教···

在刀架上夹块刀把大小方铁,钻头夹在三爪卡盘上,然后刀架进刀,在方铁上打洞,然后把钻头取下,装在方铁上,,,,,

网友:
谢谢18楼的,受益匪浅那!

网友:
把钻头装到刀架上,自动进给,可以减轻劳动强度(确实这样做过,不是忽悠)&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钻头怎么固定到刀架上·················?请教···

做个套筒夹着钻头一样  再夹在刀架上  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QQ
本人需要改装液压自动打孔

1083678481你加我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QQ
本人需要改装液压自动打孔

RE: 车床上打孔很累,有没有快捷的方法? 1083678481你加我聊聊

网友:
尾座的手轮拆了,改为气动给进好了。调节气压来控制力度,当钻头磨损,给进就变慢了。

网友:
这个没什么太好的办法。进口车床尾坐套筒都有加力装置。实际就是齿轮分配。也和你磨的钻头加工材料有关

网友:
钻那么长直径又大确实不好弄,

网友D:
利用套料的办法!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2-02-14):
引用 网友D:
利用套料的办法!希望能帮到你

请具体说一下套料的办法,谢了

网友:
看下了,论坛能人真多!~~~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现在就是液压自动打孔,班产1200个左右,但两个人看还是有点问题,主要是每天几吨铁手工上下料不是轻活 ...

有六角车床的话,加工起来很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钻头怎么固定到刀架上·················?请教···

做一个套,钻头是锥柄的,装进去,把套压在刀架上 我们这是这样的
或者在钻头柄上铣个面,将套切开一个口 钻头柄上铣的平面向上放置,在套切口的位置,刀架上的压紧螺钉通过切口压在铣的平面上压紧

网友:
一次装夹的话可以改气动活液压尾座

网友:
车床打孔就是难事,要么用多工位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