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东西,用在哪里?

楼主(2011-03-10):
(图片)

楼主:
有点急啊,

网友:
是否用来测量真空度的电子管,箭头所指为接口,连接待测容器。

网友:
能不能说一下这个装置的使用地方,是做什么用的大家也好帮你看看是什么元件了。

网友:
这好像是高频电子三极或四极管,一般用于高频静电发生器或射频电路中。上面的4个电极是灯丝极和阴极,侧面的是栅极,下面是屏极。

网友:
像是真空計,真空規。
也可能是高頻電路的三極管。
樓主說說是在哪個場合裏用的。。。。

网友(2011-04-16):
怎么还不可以发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