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纤维能机加工吗?接了个单子

楼主(2011-03-10):
公司最近接了个单子,8mm和0.5mm的玻璃纤维,不知道怎么加工,谁知道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
玻璃纤维板还是玻璃纤维丝?

玻璃纤维板就用传统的机械加工就可以,就是粉尘要注意别进入呼吸道和接触皮肤,我们通常是用雕刻机加工的时候加水,

玻璃纤维丝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加工了,具体的要看你们单子的要求,可以参考《复合材料工艺》里面有介绍

网友:
楼上正解,补充一点,最好用合金刀具,白刚刀一下子就搞定了.

楼主:
是玻璃纤维板,谢谢“芝华士”,不知道那0.5mm的板,能冲吗?

网友:
0.5mm的板能冲。

楼主:
谢谢大家了,公司决定接下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