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摩擦直线运动机构,请各位推荐

楼主(2011-03-10):
目前在设计一套检测机构时,需要用到低摩擦的直线运动机构。但一般的直线导轨和直线轴承都不能满足要求。
该机构要求轴向和径向的运动摩擦系数都必须尽可能小,且不能使用润滑剂,在进行0~10g力传递过程中,机构自身带来的摩擦力必须小于0.06g。
不知各位有什么能满足此使用条件的好东东推荐一下?

网友:
空气轴承、磁悬浮

具体不了解,随便说的哈,仅供开阔思路

楼主:
妈妈咪呀,楼上说的这些家伙太贵了,用不起啊

网友:
支持二楼,主要是楼主要求太高了

楼主:
的确有点高。我找的都有点灰心了,不知道世界上存不存在这样的机构

网友:
磁悬浮不难,参考现在外面卖的玩具,

轨道上的磁铁剖面这样排列 :NNSSNN

轨道上的小滑车下面就用N这头的磁铁,就可以在磁场中滑动了,

具体的机构还需要更详细的参考你的要求来设计

网友(点评):
你再去了解了解外面卖的磁悬浮玩具,很难成功的,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网友:
利用电磁效应做磁悬浮吧,要求太高了!
或者可以试试用POM料做个镜面导轨试试,利用POM料自润滑性,不能不一定能达到这么的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要求是0.06g,你这种方式是滑动摩擦,更达不到了

网友:
试试IGUS的工程塑料直线轴承,不过重载不行

网友:
气悬浮吧,空气轴承的摩擦系数极小,三坐标测量仪上就是用的空气轴承,压力是可调的,悬浮的间隙可控

楼主:
我想找一个比较系统的解决方案
最好就是那种位移传感器上的,那就是很完美了

楼主:
目前找到一款THK的直线运动产品,轴向径向的摩擦系数均只有0.006左右,基本上能满足要求
不知还有没有更NB的东西?

网友:
这有点高

网友(2013-11-29):
高技术含量啊!

网友:
有没有玩过桌面的那种弹球,就是个饼,气悬浮。

网友(2014-06-23):
引用 楼主:
目前找到一款THK的直线运动产品,轴向径向的摩擦系数均只有0.006左右,基本上能满足要求
不知还有没有更NB ...

请问具体是THK什么产品?

网友:
线性导轨,可以试试,成本较高

网友(2021-03-17):
记得现在气悬浮可以做到,之前在某篇杂志上看到过。你可以看看相关资料,自己设计下。

网友(2022-03-09):
直线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