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钻很多孔时如何减小机床反向间隙

楼主(2011-03-10):
机床的型号是TK6913落地镗铣床,需要在一个圆盘上做13个直径260的孔,孔的分布为,中心一个,另外12个均布在两个圆周上,请问:如何安排镗孔的顺序,才能尽可能的减小反向间隙。简图见上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画的不怎么好,起点应该在往下面点,就是要超过1号孔的X方向,9号孔的Y方向,如图所标的顺序加工,基本没有反向间隙.

网友:
请问楼上能否再详细解释一下。这样安排有何依据?初学者,感激。

网友:
反向间隙就是反向移动的时候由于各种原因产生的误差.
上面的图的加工路线基本都是同一方向,这样孔于孔之间的定位就没有反向间隙了,比如2,3,4,5号孔就是这样,但是我们要加工6号孔的时候,我的路线是回到起点在加工6,7,8三个孔,在从5回到起点的时候就有反向间隙了,而从起点在到6又有反向间隙,但是他和5回到起点的方向是相反的,这样就互相抵消掉了,5号孔到6号孔的孔距就得到了保证.
表达能力有限,自己多动动脑筋就知道是什么情况了.

网友:
很精彩啊,学习了!
不过,不是很明白!

网友(2011-08-15):
2L正解,楼主应该是半路出家干数控的

网友:
学习了!很正确,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