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铣床铣平面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3-10):
铣床洗平面,主轴的转速的选定,和刀具的选择都是怎么定下来的?具体都有些什么要求呢?

课程设计的时候,书上给的铣床型号也多,主轴转速是个范围,不知道怎么选择。特来求助!
请前辈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加工的时候冒火就降转速  降到不冒火

网友:
还就真是简单求助了。。楼上说的是实践中的东西,至于可不可取在下也打算发帖求人指点。
理论中,可转位刀片的用法图

网友:
加工时候冒火的话,可能刀片需要磨下或者换新刀片

网友:
理论上与实际是有差别的,很多的理论有时候是用不上的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操作者自己用心实践去感受比较靠谱,书上的和别人的经验只能够参考。

网友(2013-12-29):
引用 网友A:
加工的时候冒火就降转速  降到不冒火

铝合金也冒火吗?

网友:
和零件的表面粗糙度,吃刀深度、机床负载、所选的刀片材料和刀具结构,毛坯情况都有关系,机械发展很快,刀具发展很更快,大多数的时候,老书本上的一些东西,刀具样本上的介绍,在现场只能是参考,只能根据现场实际工况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