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力刀片是什么?

楼主(2011-03-10):
什么是“重力刀片”,无心车床用此刀片切削HRC   20-28的45# 合适吗?希望高手指点,如果不适合,最好给推荐下合适的刀具,适合无心车床车削此类材料的,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重力刀片是指重载加工刀片吧?
不是说什么材料而是要说切削力比较大。切深大,大进给的刀具。

网友:
没见过这个玩意

网友:
重力刀片应该就是指重载加工刀片,这是一种近年来发展的一种刀片类型,它是硬质合金制造厂,针对重工行业机加工中,大切深,大进给的工艺特点,在其制造工艺上加以改进而成的专用刀片。
无心车床切削的特点是切深小,刀具角度小,在加工调质45钢时,需要选择更加耐磨的刀片牌号,并且适当调整进给量,加强冷却润滑,才能有效地延长刀片的使用寿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推荐几款适合的刀片吗?

网友:
重力车刀 剥皮车床专用的。
你要什么品牌的?俺给你选选?株洲的要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适合我这用的吗?要是有我可以考虑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