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曲线的做法,请教

楼主(2011-03-10):
我是一个初学者,最近在学用函数做方程式曲线。不知变量参数如何设置,设置成那种类型。如PRO/E中的TRAJPAR 参数表示0~1.

网友:
参数设置为实数,好像也是0~1

楼主:
2#楼主能不能贴上一个例子,最好是PART,如正弦,余弦曲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看下图和V5R14的Part:

楼主:
多谢ch_j1985 的方件,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很好  我现在就在学

网友:
来学习学习!感谢各位老师

网友(2011-09-14):
我也想下下来 学习一下---